华硕M2N68-AM PLUS概率性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4-10-26):
各位坛友晚上好:1. 今天接手一台华硕M2N68-AM PLUS台式主板,客户反馈故障及亲测结果都是:开机过一会会自动关机、有时候一开机风扇转动一下就停止、一旦开机成功你玩个几个小时也不会自动关机,没有规律,均是概率性的自动关机,我测量了所有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发现2点异常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1>.内存供电为1.93V; 2>南桥上的有的电容对地10欧姆;

网友A:
这种故障,貌似没遇到过,如果是我我会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去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貌似没遇到过,如果是我我会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去刷BIOS

我是想刷,可惜我没有编程器,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刷,可惜我没有编程器,哎

U盘刷   不一定要用编程器  不然买个回来 不贵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D:
有可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10几欧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盘刷   不一定要用编程器  不然买个回来 不贵

后续准备买个U盘形式的,不然查半天硬件搞不好是软故障

网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桥空焊了

这个是NV单桥的,我用手尝试压了压,貌似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NV单桥的,我用手尝试压了压,貌似没用

NV单桥主板,加焊一下吧。

网友:
上BGA烤板子吧~~~~~针对软故障刷BIOS程序无效就这样玩

网友:
那位仁兄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劳烦共享下那

网友:
1.93V与10欧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U试下吧,上次也是这快板,有时开机但开机在XPlogo哪里就花屏,有事不开机,什么电压都有复位也正常,换个U就好了

网友:
1,刷BIOS,可用华硕自带的刷新程序。2,换CPU试。3,加焊桥。4,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