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一杯水惹的祸-修机血与泪啊

楼主(2014-10-26):
一大早就接到台联想G550进水机,听客户说是移动网络安装工在客户家装宽带老板给他倒杯水不小心给倒电脑上了,电脑开着自动关机了。到手拆机看了下,3V 5V待机芯片PU401烧黑了,其它地方还好。主板经过清洗后放烘箱里烤了几个小时,裸板测量,其它供电对地助阻值基本正常,5V电感PL402短路,断开电感后测量两边都短了,拆掉PU401待机芯片,负载端上3V限流1A进行烧机发现U53 U50两个USB供电管都发烫,看来5V线路上灾情严重啊,把硬盘其它电脑上一接半天没动静,果不其然硬盘电路板拆开里面芯片都烧黑了,硬盘算是报废了。看了下图纸,图上标的是ISL6237IRZ-T,主板上原件是RT8206,U53 U50图上G545A1P1U,X宝一样订了五个,之前PU401烧得严重,主供电六脚板线都线没了,只有飞了条线。芯片装好,测了下不短路,上电测试,3V 5V 时有时无,以为芯片没换好或者不良重换了个故障以旧,后来把PU401上面那四五个电容全换了,终于稳定了,待机正常0.0145,可是接上开关不触发。量了下开关脚位吓了我一跳,居然十几伏,以前修的机不都3.3V嘛,赶紧断电,查看图纸开关上原来是开关ON/OFFBTN#接D42 1脚51_ON#接2脚 3脚接到EC32脚,51_ON#是从PQ101体二极管过来的,当按下开关ON/OFFBTN#对地拉低D42 3脚ON/OFF#给EC一个高低高开关信号,拉低2脚51_ON#,使PR112 PR113分压使PQ101 P沟道MOS管 G极低电平导通开起公共点大电流。按开关量了D42 3脚没有拉低,料板上找了个换上测试3脚有高低高跳变,但还是没有动静,测了下EC各待机条件都正常,论坛找了个BIOS刷了换上上机测试电流哗哗直上。接上屏亮机了,挂了个测试硬盘准备装机测试,接上U盘才看到USB 还没反应,测试了下,供电管没有导通,测了4脚EN也有电压,怎么会不导通呢,难道管子不对,论坛找了圈看到有的兄弟说直接断接于是乎把两个管子直接短接了试试。还真行,在些感谢论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学到了不少东西。系统装好测试,基本功能都正常,整机装好上电池问又来了,电池有时能充有时不能充,电流一上一下来回跳变,料板上找了个充电芯片换上还是一样,进系统,电池能正常检测到显示未充电,在看图纸,BQ24751ARHDR 4脚ACDRV 5脚ACDET分压检测都正常 看资料芯片充电1脚CHGEN#要为低,向上追查到,要FSTCHG为高电平导通PQ309 ,FSTCHG是EC 89脚发出。测量PQ309 DG电压时高时低更换后充电正常PQ309不良引起充电不稳定。问题还没完,接上电池按开关不触发,拆板出来测试,按开关51_ON#有被接低,ON/OFF#没有电压说明EC 没有工作,按开关测EC67脚主供电没电压,说明PU401没有工作,测量PU401主供电有11V左右电压,查条件,4脚EN_LDO没有开启电压,4脚过PR412 (100K) 测量正常PD402稳压二极管到VS 公共点。按开关51_ON#拉低分压导通PQ101VS电压输出,测量电压11V左右正常,看来PD402坏过5.1V电压没有击穿导能二极管换了个后上电池正常触发。后来这机客户取回去第二天又拿来说接耳机没声音,拆机一路测量,CX20561-12Z  34 35脚有0.几伏的电压不会用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正常,换了两个芯片才好。到些维修这台机子结束,破机子问题还真TM不少有史以为维修最麻烦的一台。前前后后花了两天时间,拆装了好几次。因为新手有好多方面没有经验走了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不过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好多东西,看了教程只能记个大概,自己一路捣腾下来才印象深。还是多多感谢讯维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多资料和分享的经验,第一次发带图的帖子,我已经很努力了这可是三个多小时整理出来的同志们将就着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