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26):
有时掉电,有时又不掉电还是点不亮。从哪下手

网友:
描述太简单,没法判断

网友:
这个是单桥吧,,压一下桥

网友:
看哪里缺电压了。

网友:
加焊桥...与清BIOS.换CPU

网友:
n68的桥故障率很高,这就是个失败的产品

网友:
有时压一下,就不掉电,就差桥没有补焊!

网友:
单桥空焊,加焊下桥就OK了。。。

网友:
  既然你都说压(桥)一下就不掉电,那就加焊桥吧

网友:
补焊了桥后不掉电跑码为00,再往下手。高手们来支支招

网友:
强行上电测一下供电是否都正常。有没有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