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00G硬盘还有救吗?

楼主(2014-10-26):
WD 500G        硬盘由于之前的错误操作,原ROM 和模块  都么有备份, 微码  家族  也都不知道。现在用WDR 也进不去了,第一个BSY 灯一直亮,就是进不去, 硬盘是一直在转动的。
硬盘型号:WD5000AAKS-22V1A0
版号:701460-L02

网友:
硬盘问题很难求助,除非找罗工出手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吧。。

网友:
跳PCB模式,写个ROM,然后,做通刷。

网友:
应该是这个家族的Tahoe_PL 至于这个家族常用微码有 1158 1224 1224D 1112 121r 1225 只能用这几个通刷一个个试 没有办法了 楼主应该是修盘把 70164的电路板比较难出盘 你可以换成771640-003的电路板 刷Tahoe_LT0030 通刷 出盘率会比较高

网友A:
1460的板号还没见过,不知道长什么样的,没办法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60的板号还没见过,不知道长什么样的,没办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