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例盲猫碰到死老鼠:三星 NP350V5C__板号LA-8861P 按开关后002 不触发

楼主(2014-10-26):
三星 NP350V5C__板号LA-8861P 电流000-001跳变 按开关后002 不触发 。。。。原来是进水的,拆机后有几两的地方有腐蚀。。EC100多脚都有点腐蚀。。。开始洗干净。。用风枪吹吹 干。。插可调电源。。。一看,,依旧的现象。。插上电池 有电流2.24 说明应该可以冲电。。。但为什么不触发呢。。。量公共点 3V 5V电感有电,开关有3.2V 。短接开关针触发再去测有高低高3.3v电压。PCH_RSMRST#:3.3,PBTN_OUT#:3.3,LID_SW#:3.3,SUSP#:0,PM_SLP_S3/S4/S5:0,PBTN_OUT#已经发出3.3给PCH9(不按开关前为0v),PCH没有发出S3-S5,是不是PCH不能确定,但是SUSP#触发之后怎么会是0?SUSP#是开启+vs电压的吧。。但为什么不能发出+3VS +5VS呢。。。难道跟BIOS也有关系?? 一下找不到BIOS呢。。。还是网上查查吧,,看见网上有类似我的现象,说把RTCVCC 对地短一下就可以了。。。。真有这么灵???? 反正也没什么头绪了,,试试吧。。找图纸,找到一和DH1 没接有元件的,一端是接电池+的 一端接到桥里RTCVCC的,量了一下有2.7V。。用镊子和地端短了一下 3秒这样吧。。。 然后插电。。果然 有稳定待机001电流出来了。。。。用镊子对地短了一下开关针,有0.2的电流了。。。上CPU 上内存。。。再试 果然亮机了。。。。真是幸运啊。。。。。也不知道是原因。。。。强大的基地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是这样理解的,不同见解可提示一下,那个RTC电路在PCH内,会有电压在里头,不放电它就还是那种设置,放一下,等于清光电压,重新再来,与台式机一样吧,楼主真幸运。

网友A:
CMOS放电~~~~··机器内部静电引起主板电路电涌,造成无法开机的假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放电~~~~··机器内部静电引起主板电路电涌,造成无法开机的假象

也主板也很多都是放电能开机,能跑码,难道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的理解是南桥里面保存有些错误的信息,放电就清空后南桥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一端是接电池+的 一端接到桥里RTCVCC的,量了一下有2.7V。。用镊子和地端短了一下 3秒这样吧。短接时电池扣掉没有?

网友D:
楼主上传个图纸打开还要密码啊,真不够意思啊

网友:
果然强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主板也很多都是放电能开机,能跑码,难道也是这个原因

之前遇到T400独显的机器就是因为电涌无法开机,,,放静电就好了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也是同样情况,华硕K43不触发,结果下来后把电池放电就OK

网友:
学习下,嘿嘿,以后能用得到

网友:
经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端是接电池+的 一端接到桥里RTCVCC的,量了一下有2.7V。。用镊子和地端短了一下 3秒这样吧。短接时电池扣 ...

短接时没有扣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传个图纸打开还要密码啊,真不够意思啊

不好意思。。。。这个图纸我也是网上下的,不要密码的那个我误删除了。。。你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
确实有 放电就好了的 但怎么就没让我碰到过呢!

网友:
相当于主板的CMOS电池放电!

网友:
能不能上传BIOS

网友(2014-12-01):
楼主发的这图纸,太坑了,密码啊 后来的人千万不要再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