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NX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4-10-26):
N天前收到同行拿来的Y470NX笔记本,由于D壳上屏轴的镙柱断,造成的主板大短路,说是当时直接冒烟了,裸板打各电感阻值均正常,试着上电,待机0.02-0.03正常,上电0.35A不前,无奈刷过BIOS,无果,因为没有CPU供电,测EC发出的PWROK和APWROK为1.26V和0.3V,不知道是后级造成电压拉低还是EC坏,翘起104和107脚测试电压没有变化,直接换掉EC,加电到1.15A左右,测试CPU供电正常——1.12V,但是不出集显供电,集显供电和CPU核心供电都是由同一个管理芯片控制,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求大仙路过指点迷津

网友:
按不跑马来修吧  过内存之后 才会有集显电

网友:
PWROk应该是3.3V 吧

网友A:
这个要 过内存才会发出 集显供电的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B:
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才有的,刷回原来的BIOS看看,然后测一下内存复位这些

网友:
换EC之后应该是了,不然电流也不可能跑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 过内存才会发出 集显供电的

好像H55之后都是这样的,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才有的,刷回原来的BIOS看看,然后测一下内存复位这些

刷了之前BIOS成功解决!谢谢!!

网友C:
刷了之前的BIOS成功解决,在这里附上BIOS 板与LA-6881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了之前的BIOS成功解决,在这里附上BIOS 板与LA-6881P,

多谢!我的也是不出集显供电,刷了这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我的也是不出集显供电,刷了这个就ok了。

你们说的集显供电,是不是VGFX-CORE这个电压?我的机器是独显不能用,VGFX-CORE,没有电压。

网友:
经常遇到没有集显供电的     不好修啊

网友:
一步一步按6系列时序查,总会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