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10-26):
Sony vpceg-212t不触发,ec发给南桥的信号PM_PWRBTN#有3.3v但按开关无跳变,影响不跳变的条件有哪些,请高手指教,多谢!

Z40HR MB S0203.pdf

附上图纸

网友A:
除了开机针脚上拉电阻,只有EC了!

网友B:
EC坏,可能性较大

网友C:
看图纸是不是这个EC下有个BIOS把它刷一下试试

网友:
就算告诉你  ,你也修不好,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网友:
acin  lid 信号看看满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开机针脚上拉电阻,只有EC了!

我也觉得ec 可能性较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坏,可能性较大

恩我也觉得是,主板留下来了,改天换个ec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是不是这个EC下有个BIOS把它刷一下试试

bios 已刷过

网友(2014-11-28):
换EC之前   EC的待机条件 先查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