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4.1的LCD 液晶屏好像通病 闪屏吧 这个可以修好吗?

楼主(2014-10-26):
同事拿来几片 笔记本的14.1LCD 都是水平的线在闪动 多数都是最下面 这个好像是这种LG屏的通病吧。不知道这种问题可以修?

网友:
线屏不是排线虚焊就是屏本身问题了

网友:
LG的吧,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修不了,有字的话只能测试用!

网友A:
LG基本都是屏坏

网友:
当镜子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基本都是屏坏

大神。。请问是屏的哪部分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基本都是屏坏

水平线屏内部的场管栅极驱动有问题

网友:
通病,修不好

网友:
听说是那板的线问题,没机器搞不定的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一般修不好,,

网友:
WX3  3片的屏。通病

网友:
楼主可以解决了就发大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