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宏基的本本EN信号没有 开启有+3VA +5VA

楼主(2014-10-27):
接一个宏基的本本,型号为ACER 8172 的本本,
拆开图为

开机自动触发为

0。01A  关机再开也是0。04A

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为TPS51125

主供电16脚为19V  13脚为主控 VGR3  VGR5 。测得17脚为5V 线性电压  8脚是3V 线性电压。单元控制为1脚 和6脚, 分别开启+5VA +3VA
查图知可知

要想开启+5VA的电压 Q31截止。Q31的截止工作条件是Q31G低电平 Q31截止。Q34导通。 Q34 G极为高电平。Q34的G极又是EC112脚发出来。(EC 条件是供电正常,读取BIOS数据也正常才发出3。3V电压

现在就是EC的供电我测了下,没有供电,就更谈不上读去BIOS,测的Q34的G极没有电压,怎么电感上会有5V电压的,都是郁闷哦。

附上这个机器图纸 ACER 8172 英业达

网友:
EC有没有短路呢,EC的供电应该是线性提供的吧,看中间经过什么元件?或有没有断线

网友:
量下阻值  正常飞线

网友:
线性电压加上来了吧  待机的  实际3 5  没出

网友:
修好了,一个电阻坏了,图纸上标的是R7这个电阻断线了,130K 坏了,换了,就好了。
EC的供是不是线性电压,是3V大电感供电。

网友:
电阻坏了 没有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