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型号笔记本开机暗屏可以隐约看到字迹

楼主(2014-10-27):
前几天接到客户送来的海尔笔记本T68D型号的,一看就是以前INTEL 奔腾 处理器 芯片组系列的老机器,这款机器用的LCD屏,心想这种类型的屏幕出现暗屏现象都是灯管和高压条坏的比较多,还是一步步来判断,先测量下屏线接口的主供电19 V和 背光开启电压3.3V等都正常,排除主板故障,找来好的灯管接在高压条接口用可调电源给机器加19V左右电压上电测试,机器还是开机暗屏,这下唯一的可能就是高压条坏了,去淘宝上订购了与原来针脚数相同的高压条,两三天后货到了,就把新的高压条换上屏幕背光显示还是没有变化,经过自己细心一查到底最终发现灯管两端都烧黑了,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高压条损坏本身电压输出端产生大电流或连接线虚焊导致的,于是找来刚才好的灯管接在高压条输出电压接口上,最后用黑胶带处理了灯管与高压条接口连接线以防松动情况出现,最后接上可调电源测试机器屏幕终于恢复正常,手机像素不行,这里就不上传图片讲解了。

网友A:
又一经验分享的好

网友B:
我去,也许高压板,也是好的呢

网友:
有可能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也许高压板,也是好的呢

坏了,我上面不是说了,高压条有些损坏是看不到烧伤痕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一经验分享的好

给我加点分呀兄弟。

网友D:
暗屏的,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的可能性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的,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的可能性多些

是的,主板屏线接口背光开启信号电压异常也会引起机器暗屏。

网友E:
是不是三星屏啊,三星的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三星屏啊,三星的容易出这个问题

是的 ,三星品牌屏幕。

网友:
灯管导致的黑屏

网友F:
其实我发现你修板是很利害的,就是没有图看着有点累

网友:
高压板也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发现你修板是很利害的,就是没有图看着有点累

那就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给我加点分吧

最高也只能是五分了

网友:
2个地方都有问题啊

网友G:
现在的屏,烧灯管的也多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屏,烧灯管的也多起来了

恩,主要体现在LCD类型的屏幕上多。

网友H:
你要加多少分呀,我帮你多赚点

网友:
经验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要加多少分呀,我帮你多赚点

加10分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恩,主要体现在LCD类型的屏幕上多。

质量差远了,和以前没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质量差远了,和以前没得比

你说的是现在的LED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我加点分呀兄弟。

=。=早上起来0分,等下刷新了给你补上

网友I:
高压板和灯管都坏是有的,我遇到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压板和灯管都坏是有的,我遇到好几次

嗯,高压板坏有时候会本身漏电发出滋滋响声。

网友:
高压板跟灯管都 有问题吧

网友:
同时坏很少见

网友:
改个高压还比行吗

网友J:
一般暗屏的话先查屏的条件,像老机器一般灯管老化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暗屏的话先查屏的条件,像老机器一般灯管老化的比较多。

嗯,暗屏的机器可以屏线接口背光开启信号引脚电压大小。

网友K:
现在灯管坏的不多了,倒是灯管两端烧坏的多,老机器高压热量惹得祸。。。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灯管坏的不多了,倒是灯管两端烧坏的多,老机器高压热量惹得祸。。。

我的机器是高压条漏电烧坏灯管两端的。

网友L:
三星的屏的灯管头爱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三星的屏的灯管头爱黑吧

笔记本三星品牌类型显示屏灯管爱损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三星品牌类型显示屏灯管爱损坏。

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太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太省略了

给我加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