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真心拜师傅,求师傅指点

楼主(2014-10-27):
昨日俺用了两年的飞利浦LED液晶显示器190V1在开机玩电脑时不慎从桌子上掉到了地上,然后就黑屏了,我赶紧换了一个新的显示器。但本着学习的精神我拆开了该摔坏的显示器,(本人不懂维修,但很羡慕修理)。情况如下:打开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按显示器的菜单键,屏幕上偶尔闪现设置主菜单,但闪一下就灭。连上主机开机显示器会闪现开机时的一些画面,完全开机后就黑屏无显示。拆开后发现电源板外表无损伤,电容无鼓包,是两灯小口的电源板,连续按开关键试机时发现上部的灯管连线端发出滋滋声并有烧焦味,想请教一下如果是上部灯管摔坏了会出现此种情况吗?拔出该灯管连线端的一个白色东东(是灯管的接线端子吗?)发现该端子是黑的了。真心求高手指点。欢迎大家发言。

网友:
真心的说,送修吧,

网友:
我只想说,小心电到你

网友:
楼主还是送修去吧  应该还可以保住

网友:
小心高压!!

网友:
掉下来灯管肯定摔断了

网友:
灯管坏了,建议你还是送修吧,换灯管不会换的话会搞坏液晶屏的

网友:
LZ哪里的 送过来吧

网友:
一点不懂,怎么修呀

网友:
还可以出画面    屏幕没碎 没亮线 不花屏 不白屏  就证明你的屏还没坏
只要屏没坏  其他都是小问题了
因为你无动手能力
而你的这个屏又是LCD的灯管   有可能是灯管摔坏了
去维修店测试下上下灯管  如果坏了的话 直接更换 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摔断灯管了,,,,

网友:
灯管摔断了,小问题

网友A:
我们这里偏僻啊,换根灯管就要100块,我自己是想学着修修看,因为修的话我还不如买个新的呢、还可以保修三年不是。自己修不好就扔掉算了,当做学习好了。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说如果灯管摔坏了是否也会出现我上面所讲的那种情况,如果有很大可能的话我就拆屏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100不算贵,修液晶换灯管是最麻烦的了,不小心背光里进去灰尘碎片什么的,显示器会有一块块小黑点或者小黑块,如果不注意把屏或屏的软排线弄坏,画面一条条亮线就没的修了。

网友:
问题是那个修理师傅说要先考虑是否是高压包的问题,所以要先给我换高压板,收费60块,然后不行的话就再换灯管,收费100块,那我如果真需要的话那就不如买个二手显示器好了,还不用修直接用的好。我关键是想学习。可这地方又没人教。对于这个显示器我的分析是应该是灯管的问题,直接换灯管好了,那个师傅又不肯。求大神们根据经验帮我分析下最大的故障可能。

网友:
摔的,屏没碎就是灯管碎了。

网友:
这是小问题  送维修点最多50块    灯管摔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偏僻啊,换根灯管就要100块,我自己是想学着修修看,因为修的话我还不如买个新的呢、还可以保修三 ...

要是你自己换,这个屏就废了

网友:
灯管摔坏啦, 你搞不定的的

网友:
屏没有摔坏吗

网友:
灯管摔断了直接换灯管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lcd的吧

网友:
屏是没坏的,就是那个电源高压一体板,两灯的我们这也没得买,不然可以试试看是否真的是灯管坏了

网友:
还是送修把 你没培训过  想自己修 可以 先去讯维学习三个月

网友:
屏没坏的话啥都好办

网友:
很明显是灯管摔碎了,但是只要屏幕是好的,半个小时 4根灯管就可以换好了,真不是吹牛

网友:
小心电到你

网友:
楼主送修吧 小心被电击 可能屏坏了

网友:
这个灯管虚焊,得重新焊接一下,拆机时要注意屏,将屏整坏就惨鸟

网友:
这个换灯管未一定会好的

网友:
屏没有碎吗

网友:
那师傅要先加换高压板,再谈换灯管是朦你。应先拔除灯管接口线,通电并接 上信号线看暗像是否显示完整,在确认屏无问题再自己动手换背光灯管。是自己的东西就不怕屏会坏,坏了也权当学习,再反复拆装几次,练练手也好。当然了要想处理好灯管换装回屏是有些难的,想必你处理时多半是会不成功,把屏弄坏率百99了。祈祷奇迹显现吧

网友:
应该摔断灯管了吧

网友:
真心告诉你,师傅难找,还不如直接报迅维课程

网友A:
“应先拔除灯管接口线,通电并接 上信号线看暗像是否显示完整,在确认屏无问题再自己动手换背光灯管。”先谢谢楼上提供的这种方法。我等下就去试试。只是这样不接灯管的电源高压线,屏会有显示吗?哪怕是很暗的图像。当然首先电源一体板是好的前提下。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又学到了。谢谢楼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先拔除灯管接口线,通电并接 上信号线看暗像是否显示完整,在确认屏无问题再自己动手换背光灯管。”先 ...

百之八九十可以明显看到,如果你打开主板按滑动块,屏上会感觉到在动,手电筒照时更能看清楚,不过我一般都 不照,刚学时照过。试高压部分,是两灯的话,变压器被初次级的电阻值也是基本相等,差不过十五欧。若是测不出明显异常,万用表交流档测次级两端,表针会摆动。如果都没有较大出入,有变压器测换试试,没有时检查高压驱动是复杂的工程,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那些贴片元件让人头胀,除供电不到或驱动管坏,其他情况下一般不修高压部分(以换整电源一体板或是加高压板),大屏液晶高压电路可以摸 摸 看;无显示则是主板或屏。又继换主板再测直得显示

网友:
请看机器后面说明。

网友:
谢谢诸位的指点与热心帮助。本人今天完全把屏给拆开了,发现是上边的灯管接口处完全断了,换上一根带架子的灯管,屏幕正常点亮,就是在通电时白屏的情况下发现屏幕的上半部分明显要亮一些,下半部分要发黄一些,是新旧灯管的亮度区别吧,但是进入系统后使用时又感觉不出了。

网友:
灯管摔碎了,自己没弄过还是拿到维修部吧,跟师傅好好说说参观一下,先看看师傅是怎么弄的,自己整一不小心会把屏弄坏的!尤其是摔过的有风险!

网友:
灯管  也有可能摔坏的啊

网友(2014-11-26):
淘宝上有卖装接好的灯管呢 你把里面的灯管扯出来再把新的装进去就行了 不会就别拆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