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6100sm 不触发 加热IO后正常 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10-27):
现在能继续使用,但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不触发

网友:
io虚焊了吧

网友:
IO及其IO周边小贴片元件,眼神不好建议用放大镜观看一下

网友:
这个虚焊问题多,NV芯片组大部分是桥问题,能用多久是不能确定的。

网友:
NV芯片组大部分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