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SA偏移办法

楼主(2014-10-27):
WD常见的问题就是FW模块丢失,但是FW模块丢失的同时往往伴随着SA缺陷的产生,因为PC3000并不支持WD SA缺陷的隐藏。所以用常规的办法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幸好我们经过多时的探索终于找到了手动偏移SA的办法
   首先检查FW模块文件,有丢失的做好记录。记录好该模块在负道上的位置,如:-8 29#  检查完了模块后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扫描SA 从-20到-1之间。也可以采用默认的-32到-1(可用的范围更加广些)。等扫描完了如果SA有缺陷也做好记录。(有的硬盘最大为-20。请注意。)
      你就会发现往往模块文件坏的同时,其所在的负道也一起坏掉。如果你单纯的只是把丢失的模块重新刷一遍的话。那么基本上是不会成功的。重新检查FW问题依然。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做SA的缺陷偏移。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把丢失的模块写到SA没缺陷的地方去。如:29 2D模块的默认位置为-8。怎么来更改其在负道上的逻辑地址呢。
     原来在WD的模块文件中DIR文件,也就是MOD文件夹里面的DIR文件(在HRT里是41文件)起到定位FW模块的作用。首先就是把硬盘里面的DIR备份下来。用16进值软件(推荐WINHEX)打开 你就会看见各个模块的地址,扇区,长度。。。。。如:29(模块号码)08 00 (所在的负道-8)00 19 01(所在扇区) 1A 00(文件长度)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修改模块的位置 如:29模块坏。我们直接就修改08 就可以了。改到什么地方呢,没有硬性的规定(通常我们只需要修改负道值就可以,像扇区,长度建议最好不要随便修改),请大家记住的要点有3:
      1,要在负道的范围内(最大不能超过-32)
      2,修改到必须没有缺陷的负道
         3,不能和其他模块重叠,其他模块占用的地方不能定义过去。
  其实WD 模块文件所在的位置一般都是-1到-8之间(用WINHEX可以证明这点。在3000里面也看的见)。-9到-32都是空白的磁道(不排除有特殊的情况)。所以你修改的范围比较大。应该说成功率也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修改的时候前面不要加“-”1位数就用0X 如:09  2位数就直接输入 如:11 。
         修改完毕后保存文件。进入3000 将DIR文件重新刷入硬盘,注意:只刷DIR文件。刷完了之后把损坏的模块文件刷进去。
                                            断电,重新检查FW。恭喜你:你成功了!!!

网友:
固件区坏道,偏移SA固件区地址,?DIR文件是什么?

网友:
多少年前的资料了,帮顶吧

网友:
来支持一下啊!!!!

网友:
来支持一下吧

网友(2014-12-05):
努力回复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