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校准成功案例

楼主(2014-10-27):
今天做了个wd200eb的校准,很顺利就完成了。故障和方法如下:
故障:认盘慢,检测模块,发现20,25,29,2D几个模块错误,不能读取。
方法:找到一样的模块写入,再检测就ok了。之后作了内部格式化,但发现还是有坏道,而且用mhdd擦除不掉。
最后想做校准。启动很简单,点selftest就可以了,开始自动检测校准模块,如果模块检测没有问题,就开始校准了。大约3个小时,就做完了,重生译码表,做内部格式化,再次检测,连色块都没有了。

个人观点:做校准最好先保证模块没有错误,这样效果比较好一些,成功几率也非常大。

网友:
怎么不上点图呢,这样会看的更明白

网友:
没理解。一块笔记本硬盘,开始部分坏道多,原盘自校一会就卡死了。

网友A:
请问楼主3个小时是指多大硬盘?

网友:
我自校有坏道的硬盘都是几天时间,(点selftest就可以了,开始自动检测校准模块,如果模块检测没有问题,就开始校准了)自动检测校准模块这步是在哪???

网友:
什么盘三个小时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3个小时是指多大硬盘?

WD200EB  ,N年前的资料了,20G的西数

网友:
请教怎么重生译码表    内部格式化 是带P内格?

网友:
难道 楼主是用的原盘固件跑的  都 没有编辑  就能跑成功    你是在开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