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 掉电

楼主(2014-10-27):
y560 掉电 一分钟左右,有通病吗?
掉电
通病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在去考虑硬件故障

网友:
不好找 掉电的不好修 看看 管子的电压稳不 在查下信号的问题 还的用示波器了

网友:
都是通病岂不是人人都搞维修了

网友:
好像不是通病 慢慢找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掉电后待机电流多大?

网友:
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
呵呵,掉电问题我也遇到过,难搞

网友:
怎么上来就问通病呀

网友:
处理好散热, 然后刷BIOS 再考虑CPU供电引起之类的

网友A:
一分钟进系统了吗,,如果是散热问题就好搞
kangyefeng
鲁大师一上,基本能知道
详情

网友:
最好还是看下散热器吧

网友:
拆机处理散热。测下温度看看

网友B:
如果是拆过机的话 看下散热器跟桥 CPU 显卡 是否接触好。
kangyefeng
做这一步前我喜欢先进BIOS看掉不掉电
详情

网友:
这个小y通病就是显卡爱坏

网友C:
不定时掉电 习惯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kangyefeng
难道你怀疑功率不够
详情

网友:
把温控去掉了吗,看一下RSMRST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定时掉电 习惯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难道你怀疑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拆过机的话 看下散热器跟桥 CPU 显卡  是否接触好。

做这一步前我喜欢先进BIOS看掉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分钟进系统了吗,,如果是散热问题就好搞

鲁大师一上,基本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