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LA 9101P 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4-10-27):
这款机器算是挺新的吧。网上能找到的只有南桥跟EC的BIOS 。没有图纸,现在的情况是不上内存 电流停在 0.7 多。 上了内存电流在0.7就掉下来。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吧,示波器量了一下内存上的小电容有电压,波形不怎么有,图片我上传不了。CPU 供电我发现了两组组,其中一组有两个下管的没有控制极信号(位置在风扇旁边,这两组供电是用的同一个供电芯片) ,所以也就没有出来电流。 我现在怀疑故障在这里,供电芯片有问题。。。。。或者这个控制极信号需要其他信号来开启,如果是这样我真的没办法了,因为没有图纸呀,我是新手,,,希望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以指点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集显电压那边的问题,CPU电压场馆上官工作下管G级肯定没有电压的了。

网友A:
CPU的几组供电管子 有的不开启的 满负荷才开启其他的了

网友:
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那一组会不会是集显呢,集显要过了内存才有,上淘宝看有不有图纸了,记得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几组供电管子 有的不开启的 满负荷才开启其他的了

台板经常见到这

网友:
现在还是没有头绪  。。又刷了一下EC的BIOS。 这回装上本身机器的内存,电流停在0.63 左右。不掉下来,没重新刷过之前是掉下来的!!  但是不装内存 电流也是停留在这个数值。会不会是内存问题啊?内存我用示波器测了 没有波形有电压。。。小店新开 就准备了一根三代新内存。我都愿意怀疑新内存也是坏的。。。等下次进货再备两根好的。。。。。之前我怀疑是CPU一组供电没出引起的。现在我看来不是。。。。兄弟说的很有道理!应该是运算大了才会开启的  或者是给集显的这最可能了  那样的话就是内存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组会不会是集显呢,集显要过了内存才有,上淘宝看有不有图纸了,记得分享哦

现在还是没有头绪  。。又刷了一下EC的BIOS。 这回装上本身机器的内存,电流停在0.63 左右。不掉下来,没重新刷过之前是掉下来的!!  但是不装内存 电流也是停留在这个数值。会不会是内存问题啊?内存我用示波器测了 没有波形有电压。。。小店新开 就准备了一根三代新内存。我都愿意怀疑新内存也是坏的。。。等下次进货再备两根好的。。。。。之前我怀疑是CPU一组供电没出引起的。现在我看来不是。。。。兄弟说的很有道理!应该是运算大了才会开启的  或者是给集显的这最可能了  那样的话就是内存没过。。。。淘宝图纸上没得买。。。。有的只是BIOS EC跟SB的

网友:
是不是集显的供电没有啊

网友(2014-12-09):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解决了……

网友:
这机没有下文了吗?

网友:
机器是我亲戚的 想着再给他换桥呢  还没换。。。就这么拖着。。。。

网友(2015-01-15):
南桥虚焊我今天修得也是相同故障刷南桥BIOS不掉电干下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