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升级bios搞坏了,编程器刷写芯片也无效

楼主(2014-10-27):
一台X200因为bios版本号和EC号都过低,在Win7 32位系统下升级官网的bios到最新版(顺便也升级EC版本号),完成后按提示关机重启。
然后犯了错误,在试验电源的电流降低到0.02A并重新开始启动的时候,长按键盘的开机键进行了关机,安装了硬盘等外设,然后就再也点不亮了。
之前别的X200升级了bios后,都是等待它点亮并进入bios的设置界面的,而这次为了省时间就没有这样等待了。
将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直接写了后,焊上去也仍然不能点亮。

另外,现在这块X200主板还与别的X200主板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了:不安装bios电池的情况下,X200主板插入交流电源适配器,正常的主板会出现自动启动和掉电复位的情况,需要重复2次后才会进入到bios的设置界面的;但现在有问题的这块X200主板,插入交流电源后的待机电流是0.06A,不能自动地启动,CPU散热器的风扇也不转动。

请问是EC芯片的程序搞坏了吗?
EC芯片的程序有什么办法进行读、写操作呢?
芯片的标号是U22,型号为:
DF2116VBG20MSJV-GP
41A1244AA

网友A:
IBM系列的BIOS一般直接刷是不能用的,出厂时BIOS程序绑定了主板BK号,还有EC键盘等程序的,如果你知道老BIOS的版本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同版本的BIOS读出来在写进去,如果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刷原来的bios 就ok

网友:
bios原来的芯片 是好的吗?擦除后再刷程式过去,看能读取数据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BM系列的BIOS一般直接刷是不能用的,出厂时BIOS程序绑定了主板BK号,还有EC键盘等程序的,如果你知道老BIO ...

你怎么对这那么了解了,多分享一些资料

网友:
可能楼主没有备份有吧

网友:
楼主,刷新之前你没有备份原来的吗

网友:
还是BIOS没写好,

网友:
找个对应的BIOS 吧!!还是有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对这那么了解了,多分享一些资料

IBM的本就是这样,他的BIOS程序是绑定主板号,和EC,键盘程序的。经常修,就知道了呗。

网友:
找对应的bios重新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不可能吧 刷坏了查檫除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