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怪病把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4-10-27):
开机半小时内正常,半小时后屏突然黑一下就又亮了,过两分钟就又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显示器

网友:
拆开看电容。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问题比较难修啊 我见过有屏坏的这样子的

网友:
很可能有电容爆了。拆开看下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导致,速查电源板吧

网友:
请查一下驱动板上的启动电容,这个坏了就出这个毛病

网友:
先拆开简单看一看再说吧,

网友:
估计是电容

网友:
楼主应该先拆开检测检测不懂的再问

网友:
电容鼓包啦

网友:
不可能是电容。先报机型

网友:
用排除法,逐个排查

网友:
一可能是电容,也有可能是空焊

网友:
应该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电容鼓包导致的!

网友:
第一考虑电容 如果不是 看灯管的电流 修到灯管不稳定引起的类似故障!

网友:
电容 灯管 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性

网友:
大多数都是电容

网友:
我晕了,上面几个说电容坏的别误导人家好不好?你们是故意的吧?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把大滤波电容换了,看看不行换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高压的问题大些如果是三星的可能是是auto建氧化了一直在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