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松下8016P复印全黑是充电网问题吗?

楼主(2014-10-27):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小扳手,无法复印,问题解决后复印出来就全黑了!求高手指教是不是充电网问题?
充电

网友:
在线等大侠指点

网友:
检查充电部分,全黑多为充电故障

网友:
数码的和模拟的也不一样

网友:
看看电极丝是不是断了

网友:
是的,全黑大多是因为充电问题,检查充电组件,或高压板接触点,

网友:
大多是因为电极丝脏污引起的。换要原装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硬件忘上了 我就遭过

网友:
查电极丝,电极丝易断

网友:
电极丝断了,会报维修代码的!楼主这种情况,清洁主充电组件至出厂状态,应该可以好!当然,还要检查下,鼓芯接地状况,鼓芯有没有被高压击穿!

网友:
估计电极丝断了 我早几天修一台京瓷的 复印机 也是全黑 电极丝断了 换电极丝就OK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电极丝最好用原装的 ,不要搞铜丝什么的代替 我代替试过 效果不稳定

网友:
查主冲~清洁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