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专用芯片ms-6无3vsb_drv

楼主(2014-10-27):
一块老旧V星k8n sli主板,开机不触发,开机跳线无电压。看了下图,开机跳线电压是3VDUAL,请大家看下是不是由q21产生的。q21由ms-6的3vsb_drv脚控制。测了下3vsb_drv无控制电压。ms-6芯片的5vsb,9vsb有电压,3vsb_drv是不是有了前面这两个电压就可以产生了呀。还是有其他的工作条件未满足,或是ms-6坏掉了,请大家帮我看下,最好能把ms6 的工作条件讲下,谢谢了。

板子的电路图

网友:
开机电路虽然还不太懂。。。但是帮你顶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出来分析 顺便学习下。。。。

还有你截的图片出来说明,  图片好像不太全啊。。。。。

网友:
在主板显卡区解决了,我觉得是虚焊的事,我把ms6,q7,q21都加焊了下就好了。当时5vsb以及9vsb都出来了,3vsb_drv出不来,看来仅靠5vsb以及9vsb作为3vsb_drv的开启条件并不完整
加焊后正常了,但加焊时不知道是哪个脚虚焊了全都加焊了一遍,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3vsb_drv的全部开启条件。
虽然3vdual出来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开机针只有0.56v,好像很多板子都是3v 吧。
新的问题在主板显卡区提出来了,请大家帮忙看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407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