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80只要合上屏,再打开,屏就没显示了。

楼主(2014-10-27):
或者放的时间久了,休眠以后,也是这种情况。只能强制重启再用。
重启

网友:
神马问题…………

网友:
对呀 时间长了 就关机了 只能从新开机

网友:
只不过 是把数据保存在 硬盘里面了 开机速度非常快

网友: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BIOS设定问题。EC问题。休眠电路有问题。都会。

网友A:
BIOS设定问题。EC问题
kangyefeng
也有可能是桥呢
详情

网友:
LID休眠信号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休眠信号呢?
kangyefeng
这个信号很少出问题的
详情

网友:
支持你,继续努力!!

网友:
这是休眠问题~~!

网友:
对了,看看是不是桥有问题哟,我上次也见过一次~!

网友:
有的新机子装XP后不支持唤醒,改WIN7后可以解决楼主可以用测式硬盘试下

网友B:
把休眠的三极管换掉或者去掉把那个屏幕的磁铁去了就行
kangyefeng
难道连休眠都想给人家了?
详情

网友C:
有的新机子装XP后不支持唤醒,改WIN7后可以解决楼主可以用测式硬盘试下 支持这个
kangyefeng
可能是我们这边用休眠的人少吧,基本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
详情

网友D:
进水没有啊,通常都是进水的原因才出怪问题
kangyefeng
这不算怪吧,要不就是系统,休眠信号,南桥
详情

网友E:
直接在系统里面改不待机
kangyefeng
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详情

网友F:
把休眠开关取掉好了
kangyefeng
可这样连休眠都没有了
详情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G:
休眠后不唤醒!主要查这部分。SLP3

网友:
一般直接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休眠开关取掉好了

可这样连休眠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在系统里面改不待机

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没有啊,通常都是进水的原因才出怪问题

这不算怪吧,要不就是系统,休眠信号,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新机子装XP后不支持唤醒,改WIN7后可以解决楼主可以用测式硬盘试下  支持这个

可能是我们这边用休眠的人少吧,基本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休眠的三极管换掉或者去掉把那个屏幕的磁铁去了就行

难道连休眠都想给人家了?

网友:
这个信号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定问题。EC问题

也有可能是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休眠后不唤醒!主要查这部分。SLP3

可以解一下休眠吗?

网友:
碰到过一个  系统出问题的飘过

网友:
上次遇到一天华硕关盖再打开就暗屏,是屏坏了

网友:
休眠不唤醒嘛  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