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4726L 有哪个大侠知道用什么管代替

楼主(2014-10-27):
y470笔记本烧掉一个u11 (4478)还有一个4726 短路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A:
用一个4704暂时代换可以用 不知道能用多久 4726是18a 4704是14a

网友:
没短路的情况下找原值代换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4704暂时代换可以用 不知道能用多久 4726是18a 4704是14a

你代换过吗

网友B:
这就是两个N沟道MOS管啊,在供电处随便拆两个就行拉

网友:
是的 换过了 机子连续开机5小时 现在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两个N沟道MOS管啊,在供电处随便拆两个就行拉

单个的n 不是双n

网友:
=。=知道管子类型功能一样的就可以换的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楼主不是烧了两个管子吗,两个都是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