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XP 为什么 不能用QQ等迅维网

楼主(2014-10-27):
我刚装的XP系统 就是不能用qq号等迅维网

网友:
点QQ登陆时  会显示无法连接网页界面

网友:
换个浏览器

网友:
或者换个系统应该也可以

网友:
也许打下补丁就好了

网友(2014-12-01):
借助腾讯管家来修复,点击腾讯专区,选择 QQ 分类——点击 QQ无法快速登录 点击修复,打开ie浏览器——工具——管理加载项,检查【SSOForPTLogin2 Class】是否启用,未启用的点击【启用】:既然网页都打不开,那么怎么qq却能登上呢?原来是因为他们所用的端口不同,QQ用的是4000端口,而浏览器上网使用的是80或8080端口。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帮他装系统可能会更好!

网友:
浏览器的版本太低,或者没有开启某些加载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