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山寨的假三星711N

楼主(2014-10-27):
收了个显示器 表面是三星 插电 色不正常,时好时坏。经查 VDD VGL vgh 电压正常。想在某宝淘个板 尼玛啊 一查知道 我这个是山寨的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想淘个正电源板 跟驱动板来装 下去,就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请大家帮看下啊 ????这个是某宝的正的711N ?????????????????????可以代换吗 》?》》

网友:
应该要刷程序

网友:
要额恒不Cuyo啊

网友:
这种太多了

网友:
那你 的意思是???可以不可以??

网友A:
万能板改不行啊?只要屏不坏都好说,不过看你后面那三张图片,好像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板改不行啊?只要屏不坏都好说,不过看你后面那三张图片,好像是屏的问题哦

对啊!可是我吹了驱动板,就是下面图片这样。应该是板的问题。

网友:
换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等于再改成原装,,,但你这机器还要先判断屏坏没坏

网友B:
但是17方屏的显示器,实在没有必要再这样折腾了

网友:
是啊,要不然显示出来的可能会是色彩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17方屏的显示器,实在没有必要再这样折腾了

有道理那就看看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程序不匹配

网友:
可能别人后改的板

网友:
曾经听老师父说过,刷程序应该是可能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