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27):
早上一来就接到一台华硕K43SD,不通电,主电19V没到公共端,一般我是把他直接联起来,就是电源口后面一个八脚,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时电进来了,有待机0.03A 我以为好了,一开机,没反应开关板有3.3V,后摸主电芯征RT8206A,微热,买了一个IO IT8572E 和RT8206A 先换上IO,还是没反应,写了个BIOS一样。测了一下IO67脚没电压,这个应该是一个3.3V的电源好号。这时我换了RT8206A 一通电好了

网友:
写得不好,就想给大家一个参考 有两个错别字,不好意思了

网友A:
什么叫有图有真相,下次发帖的时候要拍照说明吧

网友:
这个换芯片就好,楼主好运气。

网友:
看的有点乱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有图有真相,下次发帖的时候要拍照说明吧

支持这句不然看的有点累

网友:
好像缺少一点理论证实,时序没走啊

网友:
楼主有把BIOS备份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