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如何突破免费公共WIFI手机可上电脑不能上的奇葩

楼主(2014-10-27):
很多免费公共WIFI手机可以连接上网,但是电脑却不能连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给如何破解?

网友A:
手机能上,电脑不能上,无线网卡的问题咯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恢复设置重新设置也不行  直接换一个

网友B:
好像是路由器,别人设置了吧!具体怎么设置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能上,电脑不能上,无线网卡的问题咯

你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难道我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路由器,别人设置了吧!具体怎么设置的没有研究过!

就是想知道这是神马路由器这么高级

网友:
没有突破过,期待中

网友:
具体怎么设置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C:
那里 的网络?我真没见过,只有电脑能上,手机用不了 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里 的网络?我真没见过,只有电脑能上,手机用不了 的情况

现在大城市比如麦当劳 真功夫 电子市场等等都有免费WIFI,这些WIFI只提供手机上,电脑上不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的接触不晓得对不对,手机能上网的原因:本身手机有移动数据流量,能上无线WIFI的前提是数据流量(这里面有很多猫腻,我想只有哪些什么通 、什么动的才晓得)。而电脑不能连接:1、连接上相应的公共 WIFI后往往会提示“可能需要其它登录信息图1”.2、连接后查看状态,已连接  但是无访问权限图2。  3、再查看连接网络详细信息 IP 正常获取  网关什么都正常图3.   4、是个好玩的测试,连接上相应的公共WIFI后打开网页提示拨号什么的,大家可以实验下。我觉得是免费公用WIFI对现在的电脑只是一个谎称。解释得对不对请大家不要打击,我接触的的就这些。

网友(2014-12-01):
有可能用的是广告路由器,连接上手机会打开网页点一上登陆就可以上了,电脑就没有试过

网友(2015-03-19):
免费wifi肯定是没有加密的了,还有就是手机搜到信号有能有几格,还有电脑如果在这些基础测试后还是不能上的话那就只能是路由器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上班的楼里就是这样的,电脑能上谁还花网费呀

网友:
既然是公共wifi何必还要限制电脑不能上 而手机可以上  不符合公共的逻辑   所以应该都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