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不触发

楼主(2014-10-27):
如题。昨天接了一台机器。主板是华硕M4A87T的。故障现象是不触发。插诊断卡,看待机电压正常。开机排针电压为1.9v.跑线路是开机排针经过822电阻和电容进入ite i/o的。测io旁边电阻电压。3.3v和5v都有。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开机电压才1.9v.是i/o坏了还是南桥坏了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要看看开机排针是由什么电压提供的,接的电容是否漏电。还可以吧I/O的相关脚撬起看看电压回来没

网友A:
开关针电压低查上拉电阻、电容以上正常换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电压低查上拉电阻、电容以上正常换IO芯片。

嗯 ,这里也可以断开 IO对应引脚中间相连822排阻和电容到开机针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查上拉电阻吧,电压拉不下来

网友:
华硕的不用说,直接换822

网友:
这个主板1.9V   是正常的。不是这里的问题
   再查查IO的条件吧

网友:
你有没有这台机的IO引脚定义啊。放一份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