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014显卡开机大约30秒掉电 什么问题 刷过BIOS

楼主(2014-10-27):
东芝L600 014显卡开机大约30秒掉电 什么问题 刷过BIOS  会不会是南桥

网友:
我准备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支持!先换南桥吧

网友(2018-09-20):
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014   本来进系统掉电 刷了论坛bios  变成 触发0.3就掉电刷回原bios也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