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0开机掉电啊

楼主(2014-10-27):
之前朋友说L100不能开机(按开机键,只有电源灯闪一下)。
拿到手后按开机键,居然能开机。试了天,都没问题,叫朋友过来拿。
当面开机,又是原来故障(无论用适配器还是电池,只有电源灯闪一下)。
现拆机,测得MAX1999有3.3V和5V输出,按开机件,马上没有了3.3和5V。

本人并非专业维修。请您指点一,二。先谢。
电路图能发我一份吗?
985216565@QQ.COM
以下借用图片:

网友:
还不懂呢 不定还会看图纸

网友:
把3V5v 系统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缺电压

网友:
坐等答案啊,不知换EC会好吗?

网友:
排除外围元件短路,换EC会好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啊!

网友:
先查查供电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估计是有脱焊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找专业的修一下吧

网友:
晕 搞了一堆图片上面,EC去开通3 5往下走,下级短路保护啦,测量3 5供电的后续

网友:
查查3.3和5V供电滤波电容及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