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怪问题

楼主(2014-10-27):
这个本真是怪了,插硬盘掉电 不插不掉电 这事哪里的问题 大家快解决吧
掉电

网友:
硬盘供电要是没问题,就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硬盘供电,南桥

网友:
BIOS 也有可能

网友:
插上后多长时间掉电啊!电流上到多少啊!不行的话,先找个硬盘试试!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是不按常理出牌,偷工减料比较严重,不稳定的故障很多。。。刚修到一个x55vd。。。电流到一点多安之后掉电,刷bios后好了!

网友:
BIOS 有可能

网友:
掉电显示 还是没有显示 ,电流多少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楼主弄好了没

网友:
楼主现在搞好了吗,是那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