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H61M-P23不开机

楼主(2014-10-27):
V星 H61M-P23不开机  刚开始电池没有电了 换了一个电池可以开机了连续测了几次可以 后面装上机箱里面我郁闷又开机不了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开机电压也有 就是开不了机求大神帮我一下谢谢 很急 在先等

网友:
V星 H61M-P23 (B3)的

网友A:
测测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晶振起振了没

晶振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拆了再装,,,,再测试裸板,,,没问题的话就在机箱螺母座加纸片或者海绵,-----CMOS放电---上电源再开测试,以前遇到这样就这么处理了,,,,当时我也弄了半个小时  还好最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再装,,,,再测试裸板,,,没问题的话就在机箱螺母座加纸片或者海绵,-----CMOS放电---上电源再开测 ...

现在是裸板也开不起来了,晶振换了 还是不行   CMOS我也放电了就是开不起机了   还有其它地方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C:
请将电池拿掉放电,再检查你CPU座是否有问题,待机供电部分是按开关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将电池拿掉放电,再检查你CPU座是否有问题,待机供电部分是按开关后才有。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D:
楼主装上CMOS电池,测跳帽上的电压如果电压跟电池的电压相差0.5V,那就不用修了,这个这款主板的通病,7680  1.0  2.0 3.2都有这种通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装上CMOS电池,测跳帽上的电压如果电压跟电池的电压相差0.5V,那就不用修了,这个这款主板的通病,7680 ...

不只相差0.5 跳帽上的电只有1V左右,这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装上CMOS电池,测跳帽上的电压如果电压跟电池的电压相差0.5V,那就不用修了,这个这款主板的通病,7680 ...

通病可以搞吗?

网友:
肯定是机箱里面短路了 或者开关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电池漏电,也就是说CMOS跳帽上的电压与电池电压是不是差不多。如果相差太大,RTC电路就有问题了

网友E:
我跑线路看了下  跳帽哪里的电压只有0.8-1.12V左右  跑了线路它一条现同时跟桥  和IO挂在一起 不知道会不会是IO 的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只相差0.5 跳帽上的电只有1V左右,这种是什么问题。?

主板漏电引起的,你拔掉CMOS电池,扣一扣电池座子放回去偶尔电压会正常,但是过后又不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板漏电引起的,你拔掉CMOS电池,扣一扣电池座子放回去偶尔电压会正常,但是过后又不正常了。

这种会不会是电池座的问题 换电池座会不会解决问题呢

网友:
MSI那边是告诉我不用修,我有尝试的去维修过,南桥,I/O,包括电容都拆到完了,不过过后还是会返修,楼主可以试一试修一修,MSI还有款MS-7309 AMD的也会这样,那种板我尝试的去割断电路,最后实在没办法都没修了,如果楼主想尝试维修,去这个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5980-1-1.html,这是我发的一个帖子,里面有7680的图纸,有4个版本的,在第二页有3.2的点位图,点位图要用XP的系统看,需要其他版本点位图再留言给我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会不会是电池座的问题 换电池座会不会解决问题呢

你可以反过来测电池座子两个引脚,如果电压跟电池的电压一样就不是座子的问题,如果电压跟跳帽的电压比较接近那就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跑线路看了下  跳帽哪里的电压只有0.8-1.12V左右  跑了线路它一条现同时跟桥  和IO挂在一起 不知道会不会 ...

是的,这个RTCVCC电压也同时通往IO VBAT信号电压引脚的,可以拆除IO看下电压变化。

网友:
应该是漏电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