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通电0.01A 不触发,无待机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27):
联想B460 通电0.01A 不触发,无待机什么问题?更换过51123,刷过EC BIOS和南桥BIOS,结果一样....

网友:
既然不触发就查待机电路和触发电路 看看都正常吗?

网友:
公共端有吗

网友:
看电路图啊  应该好修的

网友:
一定要支持一下哦

网友:
51123的线性电压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看看51123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A:
主板有没腐蚀漏液      和线性电压有没

网友:
刷BIOS就可以

网友:
看一下3V和5V的线性电压正常不,正常就再看一下EC送到18脚的电压有3.3没,18脚有3.3就换51123,没有就刷EC BIOS,换EC

网友:
你看看休眠开关有问题没有啊

网友:
测芯片的条件了

网友:
看电路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没腐蚀漏液      和线性电压有没

我现在正在修的也是这个啊,本来是没有待机的  现在更换了511223后 有待机电流 0.01了 不触发啊 开关上都有3v了 你说 18脚3.3 我量了我这个 18脚有2.5V
是要换IO吗

网友:
这机器,待机部分线性开启正常,主供电19V正常。刷EC room。     还不行,就要好好的查查开机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