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烙铁头如何选用呀?

楼主(2014-10-27):
我有三种烙铁头分别是尖头的,蹄形头,刀头的,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烙铁头请大家详细讲一下,谢谢。
使用

网友:
自己视情况而决定 但一般常用马蹄形和刀头的 个人习惯了就行了 我自己一直用马蹄形 焊接IO脚也没问题

网友:
各有各的习惯用法吧,无统一标准的

网友:
尖头很少用,以前用刀头,现在感觉d头和马蹄比刀头好用了,刀头拖焊时因为加热面太长,助焊剂从刀尾部到刀尖时都已经挥发了,影响焊锡流动性,而d头马蹄的加热面积小,所以拖焊时助焊剂挥发时间短,当烙铁头离开引脚时不影响焊锡的流动性和表面张力,不容易形成锡桥,刀头的好处就是拆电容等可以同时加热两脚或三个脚

网友: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焊接小贴片元件用尖头比较好

网友: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发挥其长处吧

网友:
看个人的使用习惯吧。

网友:
依自己的习惯选吧,无统一标准的

网友:
小型号的蹄形头不错

网友(2014-11-28):
我常用蹄形头

网友:
补焊多脚芯片还是尖头好用

网友:
笔记本维修的多数用刀头。拆贴片元件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