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GA-G41MT-D3奇葩问题

楼主(2014-10-27):
今天接了一块技嘉的板子,客户说进不了系统,我二话不说直接开机 一看,原来是开机不引导,那就简单了,直接重装吧,
    重点:不管我是用U盘还是用光硬盘都不引导,进BIOS可以看到硬盘 ,U盘,光盘,就是引导不了,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我已经刷过BIOS也不行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学习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引导不了,是卡LOGO呢,还是出错提示,还是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B:
楼主把你的BIOS设置拍成图片发上来看看,或许是没设置好。有图片,大伙也好出主意。

网友:
光盘都不引导?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哦~但是忘了修哪了,好像是刷bios,你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D:
是不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E:
是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F:
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我也觉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内存问题?

不是,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硬盘引起的

不是,裸板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哦~但是忘了修哪了,好像是刷bios,你换个版本试试

试过了,不行

网友:
是的,所有都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的BIOS设置拍成图片发上来看看,或许是没设置好。有图片,大伙也好出主意。

不修了,直接叫客户换板了,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导不了,是卡LOGO呢,还是出错提示,还是什么都没反应?

就是不引导,能进BIOS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南桥的多,G41南桥问题太多了

网友:
刷bios .不行的话估计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