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散热?

楼主(2014-10-27):
笔记本的散热能力的好坏,是由哪些东西决定的?

网友:
风扇,散热器,散热垫或脂,通风是否良好这些有关系

网友:
换一个原装的风扇

网友:
风扇 扇热器 散热器与芯片的接触情况!

网友:
看散热的铜征就知道了

网友:
散热器热传导灵敏程度

网友:
铜片发黑的一般是不行了

网友A:
散热片的好坏,主板设计的合理性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的好坏,主板设计的合理性嘛

散热片是不是很贵呀?

网友:
看散热片,贵的散热片都是比较好的,材料好。

网友:
散热器和风扇,前提是板没有微短的情况下

网友:
散热架子最容易被忽视的,比如E40 通病,还有就是ATI  AMD 显卡 ,本来就发热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是不是很贵呀?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