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75 6.x开机连续重启,

楼主(2014-10-27):
映泰TP75 6.x开机连续重启,连续4声滴滴滴滴,清理内存,跑马55停止,关机后,取下主板电池不触发,必须装上电池才会开机,开机又是无限的重启,查无短路,强制开机,能进系统,个个都正常,关机,重新开机又是无限的重启, 强制开机 跑马22停止,换内存,无重启现象,关机停一段后,开机后又到第二次重启才进系统,关机正常,睡眠模式风扇依旧转指示灯闪烁,不能深度休眠,开机正常了,就是停一段时间还是会自动2次开机才会进系统,刚开始原机内存还能进系统,后来换了条内存开机正常才知原机内存坏了,无图纸这个板子为什么不装电池就不开机呢,为什么内存会造成无限重启

补充内容 (2014-10-28 21:47):
放了几天又开机,发现屏幕有没有显示了,新装的内存难道也不行了,放别主板试试内存,能点亮显示器(显示器信号灯会变,屏会闪)就是不出图像,内存又挂了?拿来原来的内存放别主板试试试,能点亮显示器(显示器信号灯会变,屏会闪)就是不出图像,,挂了两条内存,测内存供电1.53v正常,238脚数据sda3.3v 正常,236脚spd3.3v
哎数都数错了拿237脚当236了,两条内存槽237脚电压居然不一样,A1是0V那 A2是3.3v,内存插槽有问题,最少有一条是好的,再次试机,显示器依然黑着个脸,硬盘卡卡还在响,灯还在闪,一一,,侦错卡代码1F,明明进系统了,拉出来显示器一看,晕死VGA线掉了,查上线,熟悉的桌面出来了,关机把内存插到另一条插槽上,开机进系统了,一一明明两个内存插槽237脚电压不一样一个0v一个3.3v,都能开机及系统,大师们,这又是在回事

网友:
读不到内存,然后板就不断的重启就是为了读取到内存,个人理解

网友:
内存不过,一般挡代码了,还无限重启,奇葩了,无限重启一般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比较多吧

网友:
自检不过内存就会那样,22 55 53

网友:
读不过内存

网友:
放了几天又开机,发现屏幕有没有显示了,新装的内存难道也不行了,放别主板试试内存,能点亮显示器(显示器信号灯会变,屏会闪)就是不出图像,内存又挂了?拿来原来的内存放别主板试试试,能点亮显示器(显示器信号灯会变,屏会闪)就是不出图像,,挂了两条内存,测内存供电1.53v正常,238脚数据sda3.3v 正常,236脚spd3.3v
哎数都数错了拿237脚当236了,两条内存槽237脚电压居然不一样,A1是0V那 A2是3.3v,内存插槽有问题,最少有一条是好的,再次试机,显示器依然黑着个脸,硬盘卡卡还在响,灯还在闪,一一,,侦错卡代码1F,明明进系统了,拉出来显示器一看,晕死VGA线掉了,查上线,熟悉的桌面出来了,关机把内存插到另一条插槽上,开机进系统了,一一明明两个内存插槽237脚电压不一样一个0v一个3.3v,都能开机进系统,大师们,这又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