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 不触发

楼主(2014-10-27):
手上有块技嘉g41不触发 3.3vsb 5vsb 电池电压 rctrst 开关电压都正常   io是8718的  但是67脚供电 对地短路
怎么修啊

网友A:
测的io旁边贴片电容5v另一端 0v  我是新手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io 拿掉了  67对地还是短路 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 拿掉了  67对地还是短路 问题出在哪里呢

与IO  67脚相连的拆掉

网友:
ite8718 供电是67脚吧

网友:
因查一下应该是 io的 供电短路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

不懂拒绝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67脚为ATX VCC3 。差这个电压接的芯片,一个一个拆,VGA旁有个ESD 6只脚的拔掉试试

网友:
上烧鸡大法

网友C:
67脚供电对地短路,可以拆除与VCC3.3V电压相连的元器件判断故障或者断开这个引脚与南桥中间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的io旁边贴片电容5v另一端 0v  我是新手  请各位大神指点

查找贴片电容另一端相连的线路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67脚供电对地短路,可以拆除与VCC3.3V电压相连的元器件判断故障或者断开这个引脚与南桥中间相连的线路判断 ...

这个应该是5vsb

网友:
现在问题是67脚对地短路  但是我又没图纸不知道67脚连在哪里

网友:
顶起来啊 啊啊啊

网友:
VGA接口处6只脚的ESD拆了没?VCC3接的地方太多,没图纸麻烦

网友:
把IO拆掉在测量一下,

网友:
要不你加电烧一下 看看IO烫不

网友:
67脚是VCC3对地值很低是正常的,技嘉ITE系列的IO待机电压是98脚,不触发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D:
主板通电,不要触发,用手摸主板,哪里发烫就知道了

网友E:
试试烧鸡大发吧,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io拆掉 67脚也是接地

网友:
我有个,不触发,检测发现南桥没有发出开机信号,扔一边没修呢

网友:
拆IO,然后打值,还短就看他所连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烧鸡大发吧,死马当活马医了

台板基本都没什么人用这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通电,不要触发,用手摸主板,哪里发烫就知道了

理论是行的通,但实际中短路了连电压都没出,很少摸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IO  67脚相连的拆掉

技嘉专用IO,脚位比普通多32位,,请减掉32,在查图这个脚位作用

网友F:
不知LZ修好了没有,这么多的意见都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LZ修好了没有,这么多的意见都给你了

扔一边了   手上有两片  67脚都接地   但是另外一片电压3v多  也是不正常  一片待机电压0v  有电压自动触发 没电压的 不触发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量下IO的102、103、106、107是否有分别3V\3V\5V\4V左右,

网友:
修出来了  连着开关的 电阻被我换了  我把重启的电阻 换上去

网友:
但是现在io  75 72

网友:
现在io75 72 有电压  南桥发来的s3无信号  真是郁闷  淘宝买了io换上去试下

网友:
技嘉的专用的芯片,加31就行了。都不知你测得是哪脚

网友:
  你吧相连的都撤掉

网友:
RSMRST信号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转换电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