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哪位朋友见过DDR3 256M或者512M的内存条吗?

楼主(2014-10-27):
如题,我只见过1G的,在淘宝上看见过图片,有可能是512M的,可是卖家说以前有,现在找不到了!有哪位朋友见过说下!

网友:
俺从来没见过

网友:
品牌机上有很多的,拆吧

网友:
现在修到的也有很多三代的,这么小的没见过,

网友:
有哪位朋友有这种条子呀!

网友:
有。我见过这种的

网友:
没有见过这么小的,有的话上图看看,好让我们见见市面。

网友A:
三代内存没有256M的!512M的不确定,原因是起步就高,三代主板支持最小内存都是1G以上的。

网友B:
我想问能不能通过改SPD来把1G的改成512M的呢各位朋友!

网友: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说,看来是我见识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能不能通过改SPD来把1G的改成512M的呢各位朋友!

理论上是可以改的, 就像改系统文件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内存没有256M的!512M的不确定,原因是起步就高,三代主板支持最小内存都是1G以上的。

正解,连512的我都没见过呢

网友:
DDR3怎么可能有这么小的内存,山寨的吧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ddr3 1g双面用软件SMART-SPD关掉1面就512了

网友:
最小1G ,看过官方报道,如果是256  或者512那就是MAID IN HUA QIANG BEI!很多坏条子,筹齐来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见过最小也1g的

网友:
见过联想上的1G

网友:
修了一年多从来没有见过D3 512的

网友:
这就是DDR3 512M的,大家看看是不是呢!

网友:
256的没见过

网友:
我前天一老人请问替他装机器 我就去了他家,到那装好机器,他又说再给他里屋的机器连上网,好吧我又帮他给三台机器插上网线 换ip,但机器但机器太卡了,我一看,笑了!三台全是225的内存1.3g的cpu。好吧!那卡就卡吧!这真是第一次见这配置的机器,一问是十几年前的机器,这真是老古董了!大家也长长见识!看看十几年前的机器!

网友:
从没见过,自己有几条原装机子上的DDR3 1066    1G的。。。

网友:
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如何将DDR3 1G的改成512M的呢

网友:
问256或512M的DDR3是要做维修用的母条吗?

网友:
也不是能不能用,只是试试看!

网友:
以前品牌机上还有过256的呢!

网友:
现在修到的也有很多三代的,这么小的没见过

网友:
至少是1G的吧。 512没见过呢

网友:
有哪位朋友会改吗?帮改改,谢谢先!

网友:
这是1G DDR3的SPD

345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