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 蛋疼 的 三星 RV411

楼主(2014-10-27):
前几天 接到一台 三星RV411   键盘不能用   报价留机 换键盘  后盖 打开看到键盘线 没插 心想捡个漏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Baidu\BAIDUP~1\Images\c854c854.png 插上 之后  乱码 !!!!!!!!!!!!!!!!!!!
果断换键盘! 换好之后 还是乱码       心想 干个 EC吧   默念饼哥 附身   并购 还是乱码  没招了 上我大迅维  搜搜吧  得出结论 三星RV411 不是原装屏 换屏码片 在屏借口右边
刷上码片 程序 进系统 后一切正常啊!!!!!!!!!!!!!!!!!!!!!! 加点分吧 没分了 没啥技术含量

附上 屏码片 程序

259 Bytes, 下载次数: 3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够奇葩的 ,还没遇到过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一个三星的机器,也是乱码,换了键盘还是不行,考虑这个问题的,可是没办法刷码片,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一个三星的机器,也是乱码,换了键盘还是不行,考虑这个问题的,可是没办法刷码片,放弃了

码片 这个东西 的确刷的少

网友B:
麻烦你灌水的时候别那么明显啊  写的太假了  你到底是在修键盘  还是在修屏啊

网友:
这个以验值得收藏啊

网友:
这个以前貌似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啊,换屏之后,键盘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灌水的时候别那么明显啊  写的太假了  你到底是在修键盘  还是在修屏啊

不愿你太天真 真怪你太无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愿你太天真 真怪你太无邪

没有花,这刹那会被破坏吗,为何不浪费是罪名。
楼主图片没传好,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花,这刹那会被破坏吗,为何不浪费是罪名。
楼主图片没传好,重新上传一下。

没拍图 习惯啊  这机 搞几天了  遇到这种情况少

网友:
这都能修啊,厉害啊

网友:
换键盘怎么又扯到屏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愿你太天真 真怪你太无邪

你真的是太厉害  说的是键盘问题  又在搞屏的码片  这不是灌水吗

网友:
不明真相  围观一下

网友:
冒泡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没注意过   也没遇到过  路过学习了

网友:
以前见过别人发过类似的帖子,自己没碰见过。 码片就跟刷BIOS一个刷吗?用风枪取掉?

网友:
真是运气好

捡便宜了

网友E:
三星的好多新机器 换屏必须要刷原屏程序  否则是键盘乱码

以后修键盘乱码别忘了考虑小下这点哦i

网友:
码片能引起键盘错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好多新机器 换屏必须要刷原屏程序  否则是键盘乱码

以后修键盘乱码别忘了考虑小下这点哦i

从来都没有刷片码片,请问一下码片是不是在屏上面啊,都有有几个八角的东西,那个是呢

网友:
屏的码片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好多新机器 换屏必须要刷原屏程序  否则是键盘乱码

以后修键盘乱码别忘了考虑小下这点哦i

三星的机器就是娇情。

网友:
还没试过这问题,以后会留意。

网友:
想不通,键盘乱码跟液晶屏码片有个半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