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ge E430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27):
1. E430只插电源(AC Adapter)第一次开机有显示有显后 - 断电;
2. 断电后,第二次无法开机, 以后也都无法开机
3. 只有将电源移除,AC and Battery 再开如 循环第一项。

请各路神仙帮帮忙呀。感激呀。。。。

网友A:
看下散热接触好了没

网友B:
哥,谢谢,判断了。不是。 有没有这样的板卖块给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谢谢,判断了。不是。 有没有这样的板卖块给我呀。

淘宝上也没有这板吗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开机的时候不测一下条件

网友D:
我的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开机的时候不测一下条件

谢谢回复,测过了,但是没有不开机的时候,PCH不发SLP_S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通病,,

谢谢哈,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板子修的怎么样?

网友E:
你的问题表达不清,1、2的断电是指掉电吗?3是指要断开适配器后,再用适配器加电池模式才能开机显示,并且显示后马上又掉电吗?另外,这机子后来修好没?怎么修的?

网友F:
cpu供电查查,待机芯片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查查,待机芯片

第一次机显示后掉电,可能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亲,没有呢

网友G:
哎这个是神机吗··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机显示后掉电,可能是电源问题吗?

不可能是电源问题,你用的不是交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是电源问题,你用的不是交流么?

Battery , AC都试了,都一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哎这个是神机吗··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我打算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表达不清,1、2的断电是指掉电吗?3是指要断开适配器后,再用适配器加电池模式才能开机显示,并且 ...

==》 1、2的断电是指掉电吗? --》是的。
==》再用适配器加电池模式才能开机显示,并且显示后马上又掉电吗? --》Batteryor AC都会出现; 显示后马上又掉电
==》换了BIOS, 铲掉EC thermal 都没好。请教大哥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开机的时候不测一下条件

测试哪些条件呢? PCH不发SLP_S5信号,不晓得怎么搞,您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散热接触好了没

呵呵~, 亲~

网友:
估计是电路保护了。再细心找找,看看有没有新发现。

网友:
估计是电路保护了。再细心找找,看有没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