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A1278 USB口都不好用?????

楼主(2014-10-27):
板号:820-2936-A

A1278   2个USB口 供电5V 都正常,  数据线对地址无穷大,   与数据线连的有个4脚的 应该是电感, 没问题 通的,想知道 是直接通桥 还是中间有芯片?????
换桥还好说 芯片 真没有苹果料板   看图纸 找不出来USB口   也没个标号

网友A:
看一下中间的电感有没有开路,打一下电感另一端也是无穷大的话,真的只能换桥了,但也要跑一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中间的电感有没有开路,打一下电感另一端也是无穷大的话,真的只能换桥了,但也要跑一下线路

电感应该就是USB口旁边的   4脚那个吧 电感没坏 就是不知道 电感到桥是直通的还是有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