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捷SY-N5HM3-RL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10-27):
如题接了两块梅捷SY-AMN52D-RL得主板,故障现象都是不触发,IO是W83627DHG-P.
   测试到板上开关脚电压3.3V正常,但复位脚电压只有1.5V。IO的67,68脚在按下开关的时候
有3.3V到0V的变化,这样看来,应该是单桥的问题。我记得AMD的主板应该有个2.5V的待机电压,但在这个板上始终找不到
只在桥旁边找到个UP7719U8的IC。但这个IC测试的结果是5,6,7,8脚电压5V。1脚电压3.3V,2脚电压0V,3和4脚电压都是1.05V。
又找不到这个IC的资料不知道这里是否正常。
有修过这个主板的指点下。
这两个板是网吧的,本来不想修,但客人要求修,报价到120一张,客人都要修。
希望能有修主板的高手指点下。本人修主板的时候很少,这两个板看在价格还行的份上,准备修下,没想到却搞不定
或者有这个板子的报个价上来,我买两张也行

网友A:
单桥板子不触发的,RTC和供电有了,一般桥坏的多    是NV单桥吧 L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桥板子不触发的,RTC和供电有了,一般桥坏的多    是NV单桥吧 LZ?

对的,是NV单桥的板子,单桥的始终也起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是NV单桥的板子,单桥的始终也起震了

那估计换桥有7成把握好       我也换了好多了   都是料板上拆的    供LZ参考

网友C:
NV单桥的板不触发要查3VSB、25M晶振、PWRGD_SB,极个别板要注意MEM_VLD信号

网友D:
复位脚电压只有1.5V?不跑码的情况下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V单桥的板不触发要查3VSB、25M晶振、PWRGD_SB,极个别板要注意MEM_VLD信号

3VSB,25M都是正常的,但PWRGD_SB,和MEM_VLD信号,没图纸不知道在哪里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脚电压只有1.5V?不跑码的情况下是正常的

哦,多谢老,我还一直以为这里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单桥的板不触发要查3VSB、25M晶振、PWRGD_SB,极个别板要注意MEM_VLD信号

版主能说下PWRGD_SB和MEM_VLD信号在那里测量,如果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2016-01-04):
引用 网友B:
3VSB,25M都是正常的,但PWRGD_SB,和MEM_VLD信号,没图纸不知道在哪里查

一般在南桥旁边三极管上可以测量到,MEMVLD信号测试点推测就是连接内存单元电路输出电感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