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IC型号问题。

楼主(2014-10-27):
一个是dlink dir615路由器电源部分的IC,型号应该是AD=8D,发烫,不知此IC是啥型号,求此IC的资料。

二是一台达12V4A电源的IC,也不知此IC是啥型号。

网友:
第一个是RT8268GFP

网友:
非常感谢2楼给的型号,多谢!

网友:
厉害这样都知道

网友:
高手 求教一下 是怎么看出它的型号是这个RT8268GFP的呢  求指点

网友:
我查了半天,没查到,。。

网友A:
第二个是阿尔卡特的专用电源芯片,去官网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是阿尔卡特的专用电源芯片,去官网查询

查不到啊。有空我再跑一下线路,看看它的外围电路。

网友:
第二  ---> LD7532A

YY, Y : Year code (D: 2004, E: 2005…..)
WW, W: Week code
P : LD75..
(Product family code)

网友:
厉害啊,问题是能修好吗?

网友:
细看了看板子,发现主要是3脚的光耦的接法少见,光耦的一端接在VCC上!(一般是接地的),见下图。

3脚接的那个光耦应该是接后级保护电路的,3脚也作为保护用的吧。

感谢9楼提供的型号,有空下个PDF再跟板子比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