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S无WIFI完美修复

楼主(2014-10-27):
朋友送来一个iphone 4s说连不上WIFI ,我拿过一看WIFI开关是灰色的 不能打开,这种现象是WIFI模块坏了,为了确认故障又打开了关于本机,没有WIFI地址,那就确定是WIFI模块 坏了,报价180 同意后拆机维修。有图有真像,而且嫂子长得很漂亮,你们懂的: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过嫂子。嘎嘎!

补充内容 (2014-10-28 09:50):
朋友们,新手修 手机,觉得可以的话加点鼓励分,我是修笔记本的,看很多朋友都在修手机,所以自己也做了个手机维修广告,这是第一次修,手还是有点抖,WIFI模块那里的电阻非常的小,生怕吹飞了

网友:
这WIFI模块也是用风枪取下来的吗  下面全是黑胶吧

网友A:
是的用风枪吹下来的
很好拆的,比笔记本拆黑胶显卡好拆

网友B:
不用测测供电什么的,直接确定模块坏?修手机真简单?

网友:
我也要弄,我也要去修

网友C:
一朋友有一4,掉地上开不了机了,拿去手机店说换主板。贵了不换!现在送给我当练练手。还不懂怎么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风枪吹下来的
很好拆的,比笔记本拆黑胶显卡好拆

要值锡吗  WIFI芯片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朋友有一4,掉地上开不了机了,拿去手机店说换主板。贵了不换!现在送给我当练练手。还不懂怎么拆呢

哥们,这太谨慎了吧?话说我也是用4的,还是好的,我自己两个月前手痒被我拆个精光,装好还不是OK?记得没有那个螺丝孔的模版的话就注意把螺丝位置摆好就好了,这样装回去的时候就知道螺丝对应哪个孔了,小心点拆一点事都没有,要知道咱们都是做维修的,不说修手机嘛 拆手机还不是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朋友有一4,掉地上开不了机了,拿去手机店说换主板。贵了不换!现在送给我当练练手。还不懂怎么拆呢

4 还是不难拆的,但是一定要细心,别掉东西了,视频教程一大把

网友E:
吹这个芯片用多大温度啊?好担心板子桥了。真心觉得嫂子比苹果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值锡吗  WIFI芯片上面

直接买芯片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这个芯片用多大温度啊?好担心板子桥了。真心觉得嫂子比苹果好看

哈哈,这个我用320度
我的风枪温度比一般的要高点

网友:
朋友们,新手修 手机,觉得可以的话加点鼓励分,我是修笔记本的,看很多朋友都在修手机,所以自己也做了个手机维修广告,这是第一次修,手还是有点抖,WIFI模块那里的电阻非常的小,生怕吹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测测供电什么的,直接确定模块坏?修手机真简单?

其实吧这个我在网上查了都说是通病,我看了连WIFI地址都没有,所以直接买芯片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这个芯片用多大温度啊?好担心板子桥了。真心觉得嫂子比苹果好看

320   无压力???

网友:
支持楼主,不过wifi问题一般都是加吹一下都ok了。

网友:
可以分享下怎么去黑胶的方法吗?风枪要多少度

网友:
以后都是苹果了!大家修吧!

网友:
开320没有大电流吗?

网友:
呵呵   最近也在弄这个   难度还行

网友:
太厉害了,和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10):
真想知道苹果机做bga的成功率高不高,如果bga封装的大芯片坏了还有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