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s3不认SATA盘

楼主(2014-10-27):
最开始拿到这个板时,6个SATA2接口均不认盘,IDE正常,查图纸,各参数正常,直接换南桥后,SATA2依然不认盘,现在我就怀疑是否时钟问题,可是就图纸而言,貌似没看到SATA2需要的时钟在哪,难道SATA2可以不需要时钟的?求助各位大大给点思路

网友:
由于此板是双BIOS,偷了个懒,直接短接主BIOS1-8脚,直接恢复了备份BIOS,依然不认盘

网友:
跟南桥也有关系的。

网友A:
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跟南桥也有关系,是不是南桥换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 就是原来板子上的1394口上有个大跳线 把它拔掉 肯定好  不知道你的还有没有

网友:
硬盘接口边上的那个晶振量了没有。跟网卡晶振一样的。

网友:
1394大跳线拔掉无效,晶振我上次示波器吧,压差是有的,也算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第一张图的SATA-X1’SATA-X2不是接晶振 吗?

网友:
示波器测过25M晶振正常起振

网友:
楼主看一下主板反面有没有掉件的情况,AMD主板BGA反面都有元件,再看一下SATA模块的偏置电阻,及时钟信号

网友:
楼主留一下南桥有没有电压烧断线的情况,6个SATA都不能用的话,有可能是缺少一个南桥电压引起的,我修过一个MSI760的板子就是这种情况,刚开始没仔细看,走了很多弯路,我那个烧断的地方在背面。

网友:
先把1394拔了,不行就查CLK芯片进南桥的有CLK信号,
看CLK芯片发出来是否正常,发出来正常了,是否有送到SB。
如果CLK信号都正常送到桥了就查南桥的所有供电是否全部正常送到桥。
最后不行就把网卡拔了试试,再不行的话,那就没招了。

网友:
AMD芯片组SATA使用南桥边上25M晶振作时钟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时钟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

那四个电容打过值了吗

网友:
时钟40 41脚是南桥内部硬盘工作需要时钟啊

网友:
晶振起振了不一定好,换了试试

网友:
可能和南桥有关

网友:
1.首先要确认ATX功率是否足够。找个大功率的换上试下
2.南桥旁边有无SATA晶振 如果有是否已经起振
3.更换南桥

网友:
不认盘,估计难搞……

网友:
修好了没有楼主。南桥是不是不良啊。有图纸没有?

网友:
AMD芯片组,时钟芯片没有100MHZ的SATA,一般是用南桥旁边的25MHZ升频,变频

网友:
路过 学习下  都是 高手啊

网友:
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块板插了诊断卡不能识别SATA...

网友:
看看桥边上那些小电感有没有坏的我上次就遇到有一个坏了不认硬盘换了就好了

网友:
aMD芯片组SATA使用南桥边上25M晶振作时钟

网友:
今天又碰到一块技嘉不认盘的情况,不过这块是时钟的问题,加焊时钟芯片就好了。。。至于上面这块奇葩,我有点没辙了,我有时间慢慢搞,我还就不信了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