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0-27):
接到机子时接上电待机0.01正常,按开关没反应,直接报价留机,客户走人!!!
拆开机子后又正常了,测多几次后有时会掉电,放了半小时后又不触发了。。。测开关3。3V正常,待机5V正常,3.3V有点偏高3.5V,上论坛看了有人说3.3V电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点奇怪哦,不管了,直接换了,还是一样3.5V,先不管这里了,还是一步一步的测吧········测EC供电,ACIN正常,测EC RST时0V,嘿嘿,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测下阻值正常,这个电压是Q1901六脚MOS管的3脚出来,3脚要输出高电平必须得2脚是高电平导通拉低5 6脚,测到2脚3.3V正常,5 6脚底电平不正常,看来应该是Q1901坏了,用烙铁取下Q1901时发现1脚有点氧化,万用表测一脚一通。。嘿嘿,直接把Q1901焊上,1脚拉跟线接地,上电正常,来回开关机都OK啦哈···········

网友:
比较讨厌这种有时有时。。。还好故障点很快确定。

网友:
最讨厌这些不稳定的了

网友:
蓝屏死机卡不定时的这种还是有些烦人

网友A:
换个CNS电池试试~!

网友B:
这电容很容易坏的,3.3V和5V的容易坏

网友:
RSMRST#信号是检修触发问题的关键测试点!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 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电容,还有一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板子就是送钱的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特别不好查,我最怕就是这样的机子

网友C:
时开机 时不开机 这种故障确实不怎么好修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难修啊,不过楼主这台应该是比较好修的,很快就找到故障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不错判断很准啊,最怕时而可以时而不行的机子也不怎么好动。

网友:
RSMRST不正常是会引起不开机,或不定是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判断很准啊,最怕时而可以时而不行的机子也不怎么好动。

不行的时候按时序测了,我一般都是这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开机 时不开机 这种故障确实不怎么好修

这种还算好修的,最怕那种半天,一天才掉电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好样的。……。。…。………

网友:
这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
只要问题现象能出现,就有机会找,就怕那种,半天,几个小时才出现故障的。

网友E:
要是做维修的天天这样该多好

网友:
好思路......基本功扎实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头痛的,楼主你真是走大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NS电池试试~!

咳,这位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很容易坏的,3.3V和5V的容易坏

容易坏那应该也是不出电压吧,跟不触发有关系还真想不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做维修的天天这样该多好

这种不稳定的还是没有最好,呵呵!!!

网友:
经典故障   不过有时行有时不行修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送钱 机器 电容问题

网友:
不稳定的不好修啊

网友:
最烦的就是不稳定的机子

网友:
这种是EC的复位控制,有虚焊的,所以会掉电。楼主也是行家,赞一个

网友:
隔壁有个帖子也是这里坏了,他直接把q1901拆了直连了。。。哈哈

网友:
有捡到钱啦

网友F:
我手上在修一台触发了时显时不显的,去掉NEC大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在修一台触发了时显时不显的,去掉NEC大电容了

这机器没NEC的哦·····

网友:
楼主有点没看明白。EC RST应该是85脚。RSMRST#_KBC 应该是由EC20脚发出来的。Q1901 2脚高电平拉低5.6脚使3脚不被拉低。所以5.6脚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时开时不开很头疼,修机也是在修炼内心啊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有点不明不白

网友(2014-11-30):
不稳定的机器 麻烦

网友C:
万用表测一脚一通 这是什么意思
被罰站的樹
咳,是不通,打错字了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一脚一通 这是什么意思
咳,是不通,打错字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