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5掉电 解决方案

楼主(2014-10-27):
故障描述:Y485 进系统10分钟左右会掉电。到论坛搜了一下好像没有解决方案!
有人说南桥问题。有人说BIOS 和CPU问题。
特意去维修站问了:说是系统问题。这个要用慢装就OK了。另外用U盘慢装系统的话一定要插在USB2.0的接口。
插3.0的接口安装时会不认硬盘的。
慢装系统解决问题。
希望给遇到此问题的人少走弯路。
没分了。发个贴赚点分。

网友:
这机器有没有过保修啊

网友:
以后遇到就好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要硬装版的吗?

网友:
赞一个,之前有一个没有解决的了,现在学会了

网友:
我   那个   直接有点无语 这 啥情况

网友:
无语!我也是来!弄点分!分就是重要啊!

网友:
你所说的慢装系统指的是安装版的吧?

网友:
是装原版系统的意思是不是?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

网友:
这不是给我瞎说吗吧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慢装啥意思~

网友:
啥叫做慢装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  没遇到过以后有待考证吧?

网友:
这慢装是什么意思,用点专业词好不,是安装版就安装版

网友A:
什么系统啊,这么神的,重装能解决掉电

网友:
zhe 毛病牛啊 ,可以报价300元啊

网友:
慢装是什么意思,是说安装版的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啊,这么神的,重装能解决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指原版系统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系统会导致掉电,看来现在新本,出什么问题的都有了。

网友:
直接有点无语 这 啥情况

网友:
楼主在不是不是安装版的 系统  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对  咱做维修不光会排出硬件 不能把系统软件给漏了

网友:
遇到好几个掉电也 是做系统好的,

网友:
不知楼主在出现掉电问题后都做了那些检查?好让我们这些新手也有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先收藏着

网友:
应该就是安装版不是GHOST的对不

网友:
还真没见过有系统问掉电的  不过我一直都是直装板的系统在装    前二天修到个CQ40是进系统死机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什么是慢装········

网友:
作为lenovo 售后工作人员悄悄的告诉大家,必须装官方的显卡驱动,装公版的会掉电,这个绝对是正解,没有为什么

网友:
学习了,但是就没搞懂慢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也可以,还没偶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都是微软在搞鬼

网友:
我遇到一台G485  现在一直用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一打开CAD软件.就马上掉电...我也硬装一个试试

网友:
无语,系统解决?跟板子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