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主板怪问题,新手跳过,老手进来。

楼主(2014-10-27):
修了一片ACER H61H2-AM3的主板,顾客讲USB不能用,一测USB对地阻值短路,拆了南桥不短路了,做了个南桥可以用了,正高兴着,可是问题来了,一插上网线,跟网卡接口一起的那两个USB接口就用不了了,但是网络是正常的可以使用。南桥确定做好了,整个USB接口换了几个也不行,供电直接跳了个5V过来,后面的6脚二极管直接拆掉试了不行,换了一样的主板过来的也不行,实在没辙了,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桥没换好,或者桥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没换好,或者桥芯片有问题

芯片绝对全新原装保证没问题,BGA绝对做好了,这个不用考虑,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网友:
USB OC 正常吗

网友B:
是不是设置问题,它俩冲突了!

网友C:
会不会USB插入未接地?查一下图纸看看

网友D:
拆下与网卡集成 的USB接口,或许有新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与网卡集成 的USB接口,或许有新发现。

已经换了几个去了,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USB插入未接地?查一下图纸看看

测过了,所有引脚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问题,它俩冲突了!

应该不会,因为我有一批板子,从好板子直接备份过来的BIOS的也不行。

网友E: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解决好了的?这个问题我跟我同事研究了很多可能性,最终没法解决,有这种故障经验的分享分享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解决好了的?这个问题我跟我同事研究了很多可能性,最终没法解决,有这种故 ...

这个接口故障只存在PCB短路和南桥两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接口故障只存在PCB短路和南桥两种可能

南桥觉得没问题,我也是觉得PCB的问题,就是很奇怪,不插网线的时候都是正常的,插了网络可以用,就单单USB用不了,而且是跟网卡接口一起的那两个而已。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接口故障只存在PCB短路和南桥两种可能

我有尝试过把其他的USB接口后面的电感去掉接线到那两个USB上来,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建议楼主把主板上所有USB防静电小6脚芯片拆掉,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影响这个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把主板上所有USB防静电小6脚芯片拆掉,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影响这个位置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不过其他地方要是有问题应该它本身也会不可以用吧,不可能说自己没问题影响到别的地方去吧?或者你有遇到过类似你说的这种现象吗?

网友:
USB OC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不过其他地方要是有问题应该它本身也会不可以用吧,不可能说自己没问题影响到别的地方 ...

多的去了,我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的去了,我只是建议

到目前为止我修的板USB有问题,是后面6脚的管子引起的,它本身肯定会有问题,没有遇到过本身没问题却引起别的USB有问题的,今天算是长见识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不插网线u口能用吗?还有其他接口,前置接口能用吗?不行从主板双排针前置u飞线到那里!懂我的意思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