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声音问题,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4-10-27):
外接音响正常,内置喇叭一卡一卡带杂音,换了声卡,故障依旧,记得一年前,我一个朋友说这个可以修改电路加电容什么的解决问题,但我又不知道改哪里,不知道论坛里面的大神们,有没有修改过电路,求提示,万分感谢!
问题
解决问题

网友:
你驱动是装的官方驱动还是用驱动随便打的驱动

网友:
可能功放器有问题。

网友:
有功放芯片就换个试下 换了不好或没有 换声卡边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装一下驱动看看官网上面的

网友:
换内置喇叭

网友:
换了功放芯片

网友:
喇叭坏了吧!

网友:
这是功放增益过高导至的,增加负反馈量可以解决。

网友:
先排除喇叭和驱动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