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有复位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4-10-27):
      一块昂达A69T的主板,已经放在店有些日子了,今天有空拿出来修。上电,复位灯一闪就灭,但不跑码。按照时序来测,内存,CPU,桥,总线,时钟,复位,都正常,怀疑是BIOS出问题,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例子,是重新刷BIOS就OK,恰好手上有一块料板,直接从上面拆了一个BIOS芯片下来,焊上,抱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结果出来,跑码了,但是跑RDRD,当时拆的是SAFE-BIOS,难道一个BIOS芯片不行,要两个才工作?再拆另一个USER-BIOS下来,焊上,上电,一路小跑到7E7F,此板到此修复结束。

网友:
电路设计~~~~~

网友A:
还不如直接刷一个快点,

网友:
看来,这二个BIOS还是有区别的。一般用USER BIOS

网友:
两个芯片不是有主与从的吗,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换错了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双BIOS好像不是技嘉的那种可以恢复的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刷一个快点,

有板换的话,我觉得还是直接换的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双BIOS好像不是技嘉的那种可以恢复的锕

你所谓的恢复是不是指短接1脚和8脚?另外这个短接在什么状态下进行呢?在断电,待机,还是通电?请指教,多谢

网友:
AMD的时序?

网友:
运气不错啊,就怕找不到bios